变频器

楼主(2007-08-22):
请教:如何使用变频器做开卷张力,有什么方案可以提供啊。
急!!!!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象ABB、安川都有专门的应用宏用于张力控制,只需要设置参数即可。

网友B:
加装张力传感器

网友C:
张力传感器

网友D:
张力控制有两种(取决于变频器),一重是开环张力控制,需要编码器而不需要张力传感器,但这种控制精度不高,调试比较复杂;另一种是闭环张力,需要张力传感器,控制精度高,调试相对简单。

楼主:
我不想加张力传感器,机械设计时,没有设置安装张力辊的位置,不宜测张力

网友D:
如果不加张力传感器,控制精度不高,而且还取决于减速比大小,如果减速比太大也不适合。

楼主:
我设计一套在线剪板机,张力要求精度一般,速度比较慢

网友B:
可以加一个张力杆,然后连接电位器进行调节,造价低,就是灵敏度低点

网友E(2008-01-22):
变频器我有办法.台达VE系列变频器,超强张力控制,收放卷功能,价格又便宜.又有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又好.QQ:231376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