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转电流

楼主(2007-08-22):
电机空转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1/2吗?现场遇到一特殊情况,4KW电机,空转电流达到了6.3A,而且不是一台,是32台,我们设备一套配8个电机,但是出厂前试车是正常的。电流都在4A左右。现场电压正常,三相平衡,运行10多分钟基本上都跳闸了,电流达到13A多点,但是用手盘电机仍然很轻松,没有卡的现象,也不象过载。难道这么多电机都出毛病了?用摇表测电阻也在正常范围内。真是郁闷。有高手能给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电机都启动后,电压还正常?

网友B:
是不是角型接成星型了?

网友C:
接法对不对??

网友D:
电源线径是否够?

楼主:
 电机都启动后,电压正常,接线没问题,2.5平方电缆。设备总功率45千瓦,总电源电缆3*25+1*16。设备在湖北黄石应用。我们厂在唐山。在家里测的空转电流为4A,到那里就变为6A左右。这也台奇怪了。黄石现在很潮湿吗?

网友E:
楼主:按照道理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在厂家测试电流正常!到了你们那就偏高!其实空载电流高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时候你不能只在设备上找原因,你可以从工艺方面找找看啊!
你所谓的空载电流是指你的马达在拖动设备的情况下所测的电流吗?还是完全和设备脱开所测的呢?
如果是和设备一起的话,你还是检查设备吧!
如果是完全脱开的,那你可以在电源电压和接法上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前调试工程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件怪事,同样的两台马达,功率和型号都是一模一样,但是一台的空载电流就是比另外一台要大,总是引起保护动作,后来查出来,竟然是马达的三相直流电阻不一样,所以功率不太一样,将保护设定高一点,问题解决!

网友F:
还有别的回答吗?关注

网友G:
我建议你还是要重点检查现场的电源,测试一下电源的频率,我想是电源出问题了。不可能全部的电机都有问题吧?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你设备的配线。我个人观点,供你参考。

网友H:
   让人挺不可思议的,不会是您的测量工具有问题的吧?

网友I:
什么设备类型?
不说清楚不好说

如果是风机类负载就不要说了

网友J:
检查一下你的三相电源,如果设备没有改动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指点,我们现场已经过去一位搞电的师傅,15年现场经验,水平不用怀疑。反馈回来的信息就象我上面所说,昨天在当地买了两台电机换上也不行。今天主要检查电源供电这一块。现象确实奇怪,因为我们的设备在黄石客户也有一二十家,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等有结果我再告诉大家。

楼主:
我已到黄石,经现场实际观察,发现这里的水泥指标中有一项超标,比表面积大,现在研究解决方案,暂时将转速降下来。目前已经能够正常包装,下一步考虑电机频繁启动的问题,这两天改PLC程序。看来可能是我们的包装机适应水泥的范围窄的原因。

网友K:
说的好累死大家的头颅了

网友L:
to电工小罗:我认为不应该怀疑电源的频率.除非是中国电网覆盖不到的地方局部发电或者小面积地区独立发电.因为中国电网质量是保证的.哪个电厂想并网发电,一定有严格的考核.

网友M:
1,总电源电缆3*25+1*16,铜芯还是铝芯?是否线径小导致线的电压降大,
2,是否机械的负荷大

网友N:
怪崽
还是侃侃电源配备

网友O:
   作电工的应该注意:我们所说得电动机空载电流应该是和传动设备脱开的情况下测得电流,如果带上传动机械设备就会有两种可能;传动设备很轻(可以忽略对电机的负荷)可以作为空再来确定;另一种传动设备比较重(摩擦系数比较大)对电机的负荷就不可忽略了,这时电机必须脱开传动设备单独测试电机的空载电流。
    空载电流和电动机的级数有关2/4极差不多,6/8极的比前面要大的多。

网友P:
交流交流!

楼主(2007-09-22):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将皮带轮减小从而电机转速降下来,将电机改为频繁启动。观察了两天,效果不错。

网友Q:
应该出在电源上,单台电机脱机运转试一下

网友R:
  设备的问题

网友S:
一品黄山: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8 6:35:00
    我已到黄石,经现场实际观察,发现这里的水泥指标中有一项超标,比表面积大,现在研究解决方案,暂时将转速降下来。目前已经能够正常包装,下一步考虑电机频繁启动的问题,这两天改PLC

是不是说,负载的问题呢,是这样吗?

网友T:
一品黄山 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经过大家想了解

网友U(2011-07-07):
这算是负载问题么?楼主能不能说全一点?有点乱。

网友V:
很简单的问题   把负荷卸掉    电流正常就说明设备问题   不正常再从电源  线路查问题   我个人认为不要把问题想到太复杂  反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