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PT-h模块报警

楼主(2007-08-22):
我用的PT模块跟EH主机相连,通道一个都没连,但主机一运行就报警,STOP状态就不报了;又或是把通道全部接满了运行就不报警.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DELTA PT模块会自动检测接线是否正常,当有任一通道接线错误或者没有接线,都会报警。报警可以通过设定参数来避免。
出现报警,并不影响已接线通道的使用。

楼主:
但是影响连在它后面的模块吧?

楼主:
TO一点意见:
 设定参数避免,能说详细点么?谢谢啦!

网友A:
对连接到后面的模块不会有影响

楼主:
有的啊,后面模块不工作的,只有把它拿了,主机连着后面的模块那就可以了,这肯定是PT模块的问题了吧?

网友A:
模块内部参数CR#33
ERR燈定義:原廠設定值 b12~b15=1111。
1. b12 對應 CH1,當 b12=1時刻度超過或外部接點空接時 燈閃爍動作。
2. b13 對應 CH2,當 b13=1時刻度超過或外部接點空接時 ERR燈閃爍動作。
3. b14 對應 CH3,當 b14=1時刻度超過或外部接點空接時 ERR燈閃爍動作。
4. b15 對應 CH4,當 b15=1時刻度超過或外部接點空接時 ERR燈閃爍動作。

网友A:
你提到的现象,不是因为模块出现报警造成的。
可以检查一下模块之间连接的数据线是否可靠,如果没有改善可以将这个模块移到最后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