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疑问

楼主(2007-08-22):
要让一个以高速运转的伺服电机停转时,控制系统发出命令叫它在5s过后停止转动,请问以下,在这停转之前,电机是不是有自己减速的过程呢?
——不知道我叙述明白没呵呵,表达能力差火!

网友A:
电机当然是有加减速过程的,不可能你一给他信号他就在0ms的时间内就停下来的。
你需要设置电机的加减速曲线。

楼主:
谢谢先
由于需要,电机每次转动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这次是1s,下次可能是0.5s,再下次又是2s了。而且转动时间不同的时候,我设置的转速都会不同,总之都是变化的。那么加减速曲线怎么设置成为动态的呢?困惑哦!

网友A:
这个就需要知道你的实际运行曲线才行,工艺决定一切。还有,你是每次运转变化都需要手动给定么?

楼主:
你是每次运转变化都需要手动给定么?
是

网友A:
不知道你现在的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很不好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上位有PLC和HMI的话,可以做成配方,每个运动曲线一个配方,每次只需要在不同配方之间切换;如果你用欧美伺服,而且运动曲线不多,也可以在驱动器内部设定不同参数,每次用I/o或者HMI切换不同的参数组。当然,还有其他情况,要看具体应用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