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0变频器调试机床的注意点

楼主(2007-08-22):
折弯机系统调试补充:
 在调试折弯机时,如果目标值与实际值相差过大,我们应该考虑降低速度来调试,不应该用过分调大制动距离.一般,制动距离不应该大于1MM,如果过大,由于丝杆各个位置的惯性不一致,就会导致精度上的不准确.
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系统,我们降低速度一般是通过降低它对应的频率,当频率降到不能带动负载,而冲击距离还是过大时,我们可以修改变频器参数P05,将它改大,用来提升启动力矩,这样,就可以将频率进一步降低,以达到降低速度的效果.

网友A(2008-01-08):
VF0变频器1.5kw  七台   1335521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