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性价比高的调节阀品牌

楼主(2007-08-22):
一朋友工厂扩建,需要进口调节阀,但无从选择。所以请教各位大虾:进口调节阀有哪些牌品?价格怎么样?除了FISHER SAMSON 两种牌品!

网友A:
国产的质量也可以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hd-control在 2007-8-22 13:42:00 发表的内容:
  国产的质量也可以的
--------------------------------------------------------------------------------------------
国产的质量我知道怎么样,但这么重要的工程,对国产的调节阀不敢恭维!

网友B:
用在什么项目?KOSO(工装)的肯定比FISHER 、SAMSON便宜 057185819086-812

网友C:
还有Masoneilan 、Flowserve、Tyco、Neles、Cameron等,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厂家较合适,因为每个厂家有自己的强项。比如Fisher的球阀就不是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