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PID问题

楼主(2007-08-22):
刚做完一项工程,发现有的地方迷糊,请教各位:在FB41中我定义块名为DB10,它的GAIN、TI脚上我用DB块的双字写上比如写别的DB5.DBD3,DB5.DBD4,这样在下传时会出错,我把其改成DB10自身的地址号,即DB10.DBD20,DB10.DBD24这样下传就行,而别的角比如MAN ,SP-INT等中我用别的DB块写就行,这是为啥?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设置PID参数的,我目前也在做项目,PID输出没有数值。就是没有输出。我不知道怎么设置。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呵呵,你把DB5.DBD3改成DB5.DBD0嘛。双字占4个字节。

楼主:
做的时候我试了,必须是BD10.DBD20才行,BD5的就不行.

楼主:
你先试一下手动,把MAN-ON置1,在MAN上输入数值(0-100)看有输出没有,在线监控一下.

网友B:
这样去试试:
1、创建一背景DB(属于FB41),假如是DB41
2、创建一共享DB,(储存数据),假如是DB20;在里面建一个一维矩阵,类型为实型。
3、在OB35调用FB41,DB41;引脚SP-INT、PV-IN、LMN分别连DB20.DBD0、DB20.DBD4、DB20.DBD8。MAN-ON可以通过一个位(假如是M0.0)加以控制。这里你先不要试这个手、自切换位。
4、下载
通过不同的SP-INT、PV-IN观察LMN的值0-100,单位是%。

网友A:
当自动控制时,自动时,LMN_PER=LMN*27648/100,参数10,11都以百分数的形式表示,即在0-1之间,但当手动控制时,参数13MAN也只能也百分数的形式表示,LMN=MAN。也在0-1之间。那在手动时怎么样才能使MAN的数大于1呢。我把MAN给一个大于1的数,LMN-PER就为0了。怎么回事。盼高手解答。自动我已经试出来了。

网友B:
如果MAN大于1,LMN-PER就益处了啊。MAN范围0-1.0实型

网友A:
我刚刚试出来了,要先把MAN转为DI再转为R放进MAN中就可以了,可以是大于1的数,春华★秋实你可以试一下。相互交流一下。不能直接把数放进MAN,要先转换。

网友B:
呵呵  可以大于1,因为单位是%,所以是0-100

楼主:
可以大于1,但在PID块中,还要将其转化为0-100的数值才行.

网友C:
pid 里的COM-RST脚一般要怎么控制,不连接行吗?
还有,fb41一定要在ob35里调用吗?在一般的fb里面调用可不可以?
谢谢!

网友D:
不是一定在ob35中调用,可在一般的FC块中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