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

楼主(2007-08-22):
我这一台15KVA的柴油发电机组,输出频率只有33Hz,输出电压为100V,机组为AVR励磁控制,更换后故障相同,脱离AVR,用直流24V给机组励磁绕组励磁,机组输出故障依旧(柴油机运行正常),请问那位高手能帮提点意建

网友A:
频率33Hz是发电机转速低造成的。应该是柴油机的故障。

网友B:
频率低是柴油机的调速机构(可能叫油门吧)有问题,导致转速达不到额定造成的。转速如果到额定了,电压不够的话,可以跳励磁(AVR),如果电压调不上,就说明avr有问题了

网友C:
你的发电机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是新的,问厂家,就会很快解决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zhxl在 2007-8-22 15:42:00 发表的内容:
  频率低是柴油机的调速机构(可能叫油门吧)有问题,导致转速达不到额定造成的。转速如果到额定了,电压不够…
--------------------------------------------------------------------------------------------
原旧的AVR已坏,更换新的以后,故障相同,还有就是,原动机(柴油机)运行正常,机组脱开AVR,用直流24V电压直接接入励磁绕组F1.F2接线端上工作,输出仍旧为33Hz

楼主:
各位师傅帮帮忙啊

网友B:
请立即致电010-63717983刘先生

网友D:
    柴油机为额定转速时才你就知道发电机输出电压是否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