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如何才能做好一个DCS项目?

楼主(2007-08-22):
在这个论坛的很多前辈肯定都亲自做过DCS项目,那么大家谈谈做一个完整的DCS项目的程序以及在做项目中的注意事项吧,也给我们这些新人指指路,谢谢!

网友A:
做DCS项目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就我看来,首先要有一个全局的概念,比如考虑到以后的扩容和系统的富裕量;考虑系统的安全性,比如在做冗余时,有的系统可以做到柜间冗余,
考虑系统接地,有很多地方接地铜排都不符合要求,比如铜排太小等,
布置卡件时要合理,为以后的仪表接线提供方便,
组态流程图时要了解操作员的操作习惯,提供简单的操作方法,
为仪表取位号时要按工序和装置来,这样为以后的维护提供方便,
总之,做DCS工程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我所说的都是一些小的方面,但是这些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