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算运动轨迹和仿真的软件???

楼主(2007-08-22):
现在要转动一长方体两端带圆弧的工件,使其能够贴住一抛光砂带,轴心在长方体的中心,可以用两套步进完成这个轨迹嘛??不知道现在走出来的轨迹是怎么?有计算公式?

网友A:
两轴极坐标插补,或三轴平面直角加回转。

楼主:
不是很理解,一般采用这个方式做的机械多吗  好像不太好做。如果想采用这种方式,控制卡可以吗,一般的价位在多少??

网友A:
运控卡自然可以,几个差别悬殊,建议咨询供应商。

网友B:
建议看看siemens的simotion, 集成凸轮控制,自带凸轮编辑器,同时具有示教功能,可以模拟和仿真

楼主:
应该很贵吧 这些东西用不起。我看一台机也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B:
呵呵,要看性价比,而不要单纯只看价格

网友A:
看性价比,也要量入为出啊!

网友C:
能否把工件的立体图发上来,这样你要做的事会更直观些。

楼主:
问了一供应商,他说用直线插补可以完成。。我是想不通啊  专门用cad画了个图,完成这个动作至少要个三角函数关系。 波恩版主,请问下 用直线插补能完成这个动作吗

网友D:
您问的供应商,一定是打算用小线段拟合。一般来说,大多数轨迹都是这么实现的。

楼主:
小线段拟合是不是要软件编程来的.但是他的控制器上只有2-4轴直线插补,如果控制器上用小线段拟合起来要多少个段呢? 10-20段够嘛?

网友E:
能否把工件和加工的立体图发上来,这样你要做的事会更直观些。
1。我至今看不懂你要做的具体事情。
2。直线拟合曲线可以在CAD程序阶段,靠预处理程序来完成;也可以在控制阶段,靠采样插补程序实时完成。
3。直线拟合曲线要多少个段主要根据你提出的精度指标,一般不是硬性规定多少个段。

楼主:
我图传不了。
想完成的动作-》砂带是一直高速转动的,用两套步进电机控制工件进行抛光。
工件形状-》中间长方形,两头半圆的。一个轴控制工件转动(轴心在工件的中心),一个轴控制进退。

网友A:
这样的轴系配置,用极坐标插补最简单。

无论是什么插补方式,小线段都应该根据工件形状和形位精度要求由CAD/CAM软件或自己编程生成。

楼主:
极坐标插补只看到有直线插补,没有看到极坐标圆弧插补的。支持极坐标圆弧插补的设备价格应该很高吧。

网友A:
也许是! 用直线插补配合小线段拟合编程,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也许效率低一点。

楼主:
 “用直线插补配合小线段拟合编程”   这里的编程是指控制器提供的直线插补指令编写,还是其他?

网友A:
就是小线段的生成。

网友F:
一个轴控制工件转动(轴心在工件的中心),一个轴控制进退。
我看不行。
可能要两个电机控制XY方向,一个电机控制角度,这样才好。
抛光砂带有个包络角吧?如果只有一个方向的进退,很难抛光零件的四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