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0.1闭合问题

楼主(2007-08-22):
1、RUN时,打到STOP,再打到RUN
2、断电,再上电
这2种情况下SM0.1都会闭合一个扫描周期,然后一直断开吗?

网友A:
是的啊.只要一给它电就会扫描一个周期的.再继开的

网友B:
等于书PLS吧

楼主:
多谢!另外SM0.3和SM0.1在用法上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我试过SM0.3和SM0.1同时用,测试的结果是SM0.3没发挥作用。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楼上如何测试?

网友E:
200的这些SMXXX是做什么的?

网友F:
从来都不用SM0.3,SM0.1倒是经常用。

网友G:
0.3与0.1的区别就是楼主的2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