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上的modbus协议一般是用RTU还是ASCII多?

楼主(2007-08-22):
请教:施奈德PLC的modbus协议,用的是modbus RTU还是modbus ASCII?或者两个都用,哪个用的多?

网友A(2007-10-11):
施奈德是MODBUS的创始人,确实两种都在用,两种都不少!因为协议比较简单,所以支持这个协议的产品不少.我前一段也作了一个应用,用一个twido和四个单片机通信,用的rtu协议.已经产品化,如果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
一般rtu用的比较多,看他们得报文格式就知道了

网友C:
用rtu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