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过零触发

楼主(2007-08-22):
现在温控行业好多采用固态来控制,那么控制方式分为移相触发和过零触发两种方式,移相触发产生奇次谐波,对电网有污染,那么采用过零触发会是个什么情况呢?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日本岛电输出信号是4-20MA,给周波控制器,然后给固态,这种控制方式。结果在运行中尤其是在控温的过程中,当实际温度接近设定温度时,固态上的通断指示灯开始频闪,也就是频繁的通断,控温效果不错,但是工厂的照明线路上的灯泡也会发生频闪,这样会不会造成其他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呢,另外是不是这就是过零触发的特性呢?
麻烦各位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照明线路上的灯泡也会发生频闪,应该不是过零触发的方式造成的。如果温控设备的功率很大,而供电电线太细,通断时造成同一个主回路的电压降太大,当然灯泡就会频闪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精辟的回答,不用周波直接用温控表触发固态和用周波两者的触发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过零触发不会造成灯频闪的,肯定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如果用固态继电器用周波控制器没必要,买个直接输出触发固态继电器的温控仪不就行了,一样的效果.
智盛仪表-给你一个选择!http://www.zs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