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直流电机为何打火花

楼主(2007-08-22):
我厂有一台160KW直流电机,电枢电压在230V左右时基本正常,可电枢电压调到250V左右时碳刷打火花非常厉害。

网友A:
多检查碳刷的结合面是否有80%以上,碳刷压力弹簧是否正常,换向器表面是否光滑等等!

网友B:
电机超速了??碳刷压力是否正常,换向器表面是否干净,圆度如何.

楼主:
电机参数都正常,碳刷和换相器都用0号砂纸研磨过了,圆度应该也可以呀?

楼主:
压力弹簧没办法测

网友C:
压力弹簧力度不够

网友D:
引起直流电机换向困难的因素是很多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对自己所维护的设备相当的熟悉,综合考虑最有可能的几个因素,逐渐缩小范围,找出故障原因.笼统地说出故障的现象,也挺难判断的.
一:你的电机是他励的,当励磁电流一定时,电枢电压增大,转速相应会增高,这种由于转速的增高出现的换向困难,往往是因为换向器失圆,云母片升高,等机械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可以在电机转动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下电刷是否有抖动的情况,另外电刷及压簧有无断裂现象,取出几块刷子,接触面应是光滑且有光泽的,根据这些判断换向器的好坏.
二:如果你的电机以前运行一直比较正常,物理中心位置没有变动,建议您不必考虑的过于复杂了.
三,是否应该考虑一下负载的情况?
先说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期待结果......

网友E:
建议找专业人员大修

网友F:
除以上电刷和换向器原因,还应该检查换向极是否正常。

楼主:
换相器失圆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换相器失圆的话,电机运转碳唰压力弹簧会发抖,

楼主:
负载也不大,我160KW电机额定电流是399A,我们正常运行时才320A左右,达火时才280A左右。

网友G:
换相器表面是不是很洁净,用酒精搽搽

网友H:
看看碳刷支架是否发生了位置偏移,造成磁场不对称

网友I:
我们这里出现过,速度高一点就打火严重,厂家来人说是线接错了,换一下就正常了,你的是哪个厂的电机?用的是什么调速器呀

楼主:
是南洋电机,线接错了,一直就是这样接的,用了三年了,调速器是英国欧陆590系列,励磁电流控制。

网友J:
碳刷压力不正常,换向器表面不是很干净,圆度不好,换相器表面不是很洁净...这些你都排除了?那还是应该拿出去修修!期待检查的结果!

楼主:
已经好了,我怀疑是电机长期工作,换向器和碳刷温升太高,我用红外线测了,换向器有95度,碳刷有103度,把温度降下来就好了。

网友K:
我们也有一台 也上南洋的 调速器是欧陆的 开始还好 就是换完碳刷以后 速度一提高就打火 到现在也没解决呢 也想请教大家

网友I(2008-06-25):
是新的吗?是不是换向器的线接错了

网友L(2008-08-30):
刷架的中心错了,把刷架旋转90度试试

网友M:
学习了,直流电机的维护一直是个比较头疼的事情!

网友N:
拖动的什么负载啊

网友O:
找正中性线位置试试。

网友K:
是挤出机的上的直流电机        线应该没接错     都是按 原来的接的    有点想不通

网友I(2008-11-01):
工兵LIU是在什么橡胶厂工作的呀?是大连冰山的挤出机吗?

网友P(2008-12-19):
我们有一台南洋电机厂生产的2000KW直流电机,第一次在1440KW负载时发现较大打火时,烧坏调速器快熔和可控硅,检查发现

碳刷磨损厉害,换向器表面覆盖大量磨下来的炭粉等杂质,经清理并改换了另一种碳刷(南洋厂更换的)后,不久又出现打火,

换向器上出现一道道黑色烧胡物,快熔又烧断,而这一次负载仅500kw,表面也没有出现上次的大量炭粉。我们非常着急,有哪一位高手

帮忙分析一下其可能原因,我们将万分感谢!

组:

南洋电机厂据说这么大的直流电机也是头一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