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7-08-22):
台达VFD007M21A变频器,频率设定采用外部传感器直接接入,4到20MA,带水泵用在恒压供水上,压力范围0到1公斤,要求恒定压力为0.7公斤,请问这两个数值如何在变频器中设定,我的这个系统还需要设定那些参数?小弟是新手,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传感器的信号是反馈回来的实际压力,而不是压力设定.你应在变频器里设定压力值对应的电压值,这样反馈回来的电压(电流值)与设定进行比较,从而进行PID控制.

楼主:
请问是下面这几个参数吗:
P131:最小频率对应的ACI输入电流值
P132:最大频率对应的ACI输入电流值
小弟把变频器里的参数看了好几遍,觉得也就这里可以设定,如果不是,请问大哥,该是哪几个参数呢?

网友B(2009-09-05):
vfd007m21a 显示OC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请问 vfd007m21a     显示OC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