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柴油发电机的电不能用作高压电源的电源

楼主(2007-08-22):
我有一套高压静电除雾设备,使用380VAC 2相电源,在使用工业电时一切正常,但是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时不好使用,请问是否时柴油发电机的电与工业电不同?

网友A:
应该基本是一样的,但柴油机发出的电有可能频率不太稳定,波动略大,我估计你是在别的环节上有问题

网友B:
对于发电机来说,负载尽理要保证三相均衡,三相负载差异过大,容易影响发电机的输出,再个还可影响发电机组使用寿命.
对于楼主的负载,建议你选一个专用油机,比如电焊专用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