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控制字

楼主(2007-08-22):
各位前辈 我刚接触ACS800 想请教下在做通讯时 DB块中的控制字为什么设初值为1142?且通讯时 控制字 控制电机启停的过程和原理?

楼主:
怎么没人 自己顶一下 大家帮忙

网友A:
1142=16#476=2#10001110110 ,跟控制字的定义对应一下,你就明白了
当然你也可以设为16#47E,当控制字变为16#47F时,变频器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B:
476 停
47F 启

网友C(2009-02-23):
这个需要在DRIVEWINDOW 里设置什么参数吗?
如果需要的话,应该改什么呢?
0801里有个数据和这个有关吗?
如果无关又是作什么的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