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累计误差如何消除??

楼主(2007-08-22):
我想请教下,如果我有个主轴是伺服带动的,每次工作转90度为一个工位,转一周四个工位360度,这样时间久了会有累计误差,有没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这用数控里的相对坐标与绝对坐标说明,相对坐标每下一步以当前位置为起点,如当前位置有误差,那么下一步也是会有误差的,解决的办法就是用绝对坐标,所有你的标定都只有一个起点,也就是说,第一点的当前位置是以同一个坐标点定义之,这样就不会有累计误差了。伺服中,相对编码器有Z脉冲,要是绝对编码器,从跟本上是不会有如你说的问题的。可能机械本身也有一定的精度,就得从机械结构方面考虑考虑了。

网友B:
但是用了绝对位置的话,速度的调整就不容易了,比如在高速运转时,先慢速,再快速,然后慢速,此时就不方便了。

网友C:
还是采用Z脉冲回零比较好,机械问题、丢脉冲等问题都可以避免了。

网友D:
老菜鸟说的一点没错,Z脉冲回零是相对比较好的,

网友E(2008-05-23):
z脉冲回零应该不错。。

网友F:
我使用光洋的译码器Z相不能接在X2中,

网友G:
找一次原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2008-08-03):
不知道现场如何,找一个参考点做复位

网友I(2008-09-18):
PLC没有那么智能,一般是要做机械原点的,可以装一个接近开关来做零点,每次启动前判断一下。这是必需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要降低脉冲的出错率,尽量减少脉冲的偏差,因为PLC带伺服还不是全闭环控制,就是说控制器收到多少个脉冲它才会运动到相应的位置,但实际上发脉冲的方法肯定会丢脉冲,或者多脉冲(周围有干扰的情况下)

如果可行的话,可通过通讯的方式给定运行的脉冲量,这个理论上是没有误差的,只有机械上的误差。至于你说的这个应用,发发脉冲应该就是可以了,你的减速箱的速比肯定很大,伺服电机旋转个几度到转台那用表是测不出来的,除非你的丢脉冲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每次回原位就可以用零点来校一下,保证没问题的。

网友J:
被阉人说的有道理 晕 是 beiyanren

网友K:
使用绝对编码器,安装零位开关,每次执行完动作后,回零

网友L:
安装零位开关,精度高吗?

也会有偏差

网友M:
使用绝对编码器!256线的做转化为格雷码

网友N(2008-11-06):
有Z相还要接近开关干嘛呀

Z相更准确

网友O:
不想积累就转一圈规零。

网友P(2010-06-23):
就算用绝对位置,老是回零位也不是办法!就拿我所在的公司的设备来说吧!先介绍一下它的运行,水平旋转式的只有一个方向,也是每个工位90°,一圈下来360°,零位于正常运转定位不是一致的,所以回零位需要手动回!一天下来要回个3-4次,很烦人得,起先的时候一天也就是1次,慢慢的就频繁了!起先我还考虑是减速机的问题,但是会过零位就好了,很让人费解!在来我就怀疑是编码器!

       烦请各位同行帮个忙,知道的请告诉小弟我个好办法,要治根,不要治本的!   谢谢了!

网友Q(2010-08-27):
怎样解决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发生  http://mhm-sh.com/MHM02.htm

    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数脉冲字技术是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尤其以PLC可编程序控制器为核心的机电一体化传动控制系统中,旋转编码器、光栅尺的应用已经是必不可少了,应用也越来越普及。从而在实际应用PLC高速计数器时往往会碰到如下一系列问题。如PLC高速计数器与输入的计数脉冲信号的脉冲电平不匹配,旋转编码器、光栅尺数据输出是TTL电平,而PLC高速计数器为确保工业现场的高抗干扰性能,却要求接受的是0 - 24v高速传输脉冲信号、有的编码器为了提高编码传输可靠性,提供A+、A-,B+、B-,Z+、Z- 对称反相的差分编码计数脉冲或者是提供A+、A-,B+、B-,Z+、Z- 对称反向的正弦矢量差分、差模信号,其适合干扰比较大的场合选用。因为差分信号比较适合远传,尤其是它特有抗共模干扰特性。但PLC高速计数器恰要求接收的是单相计数脉冲。而使用者没有选择用到合适的转换接口而放弃了其中一相,也就降低了原本应有的抗干扰能力(编码器本因为要提高系统工业现场抗干扰能力,而提供的差模双相计数脉冲信号)进行计数。

    又如在应用旋转编码器、光栅尺的场合是非单方向匀速运动的,其运动速度是时快时慢、时动时静止、时正时反的不确定性、或者在运动速度非常低的场合,又如旋转编码器、光栅尺低速运行时计数器计数正确,速度高一些计数就出错,会漏计许多脉冲,尽管所选用的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响应频率远远高于编码器的运动频率。如果编码器没有足够的驱动能力,接口没有匹配处理好,或者脉冲数据传输距离稍长些,脉冲传输就会出现延迟、脉冲传输过程中会产生脉冲波形奇变,那是非常容易发生计数误差的。

    还有许多应用场合虽然计数脉冲频率不高,而忽略了PLC高速脉冲计数器对计数脉冲的前后沿口是有速率要求的(脉冲形成的上升、下降沿口响应速度要陡峭)。尤其是在应用线数比较高的编码器时,在低速运行时,由于机械运动必然产生细微斗动或者编码器前级安装有变速齿轮,就很容易会引起编码脉冲前后沿口上出现锯齿口。还有长期机械运动所产生机械磨损,使间隙变大也会引起编码脉冲前后沿口上出现锯齿口。又因为在工业现场的干扰是错综复杂的,由来自控制现场如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大电流接触器的切换、可控硅的调相干扰、电弧电脉冲、电磁波等等复杂的干扰群,那纵向和横向电磁干扰是罗列不完。

    问题最终综合反映在计数脉冲上,产生了寄生毛刺信号或寄生干扰脉冲,寄生毛刺脉冲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整形。所以必然会导致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精度不稳定、不可靠、产生累计误差、还经常会碰到偶发性的计数出错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许多部件在实验室做模拟试验时是完好无误的,而一旦到了工业现场却出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这往往是因为忽略了系统设计的整体概念,各个小系统与小系统之间的不匹配所产生的系统性干扰。它会直接影响到PLC控制精度,使得原本为了提高控制精度而设置的功能,却发挥不了本该提高精度的效果。即理论设计精度与实际得到的效果差距甚远。有时误认为PLC高速计数器质量有问题、编码器有故障、码盘线数还不够多……。且没有找到问题的真迹源头在哪里而无从着手,也没有采取有效克服措施或者没有找到有效的克服干扰的方法。

    为此我们针对这些在国内电气系统、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普遍存在而又常见的有共性的技术问题,专门精心比照分析,研究了许多国外引进的大系统集成项目,自动化控制程度比较高的比较经典的控制系统时。发现有许多是常被我们设计师所忽略的细节---中间接口,往往被认为是"多余"的或者是认为可以"节省"开销的部件,似乎那些接口件去掉后照样可以工作,有些接口部件在当下去掉确实一时是反映不出有无的变化,以及它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竞争白热化,项目比价竞争成为竞标首选的不明智压力下。常常是会在做设计时从成本角度考虑被"精简"掉了。从而隐埋潜伏了隐性问题,往往会形成许多国产化系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现场系统调试时常常会被卡口。而在调试现场寻找采取应急措施,此时所采取措施常常是不十分完善的治标不治本?quot;小疮贴"。系统不耐用也就自然的了,反倒使工程日后无形的维护费用变大,似乎前期项目投入负责到可用与后期系统的耐用,是互不关联的两家之的事。其实质原因问题还是在自身,为什么就迈不过这一道槛呢?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对那些可被"精简多余的"接口部件进行分析研究后又在工业现场实地试验后方知,它在构成系统整体集合时有存在的必要性,选好对应匹配的接口,保持各个小系统相对的独立性是确保大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可靠保障。也给以后系统升级预留了必要的空间,尤其是精确度要求比较高的,技术更新比较快的机械电气合一的数控项目中尤为重要。

    为此我们引进了国际上先进而又成熟的接口技术,吸收消化了许多针对性细节的处理方法。专门设计了目前半国产化的MHM-02A/B型双高速光栅隔离耦合器接口模块和MHM-06双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接口模块,而且分别还有多种输入输出方式可以组合,可以满足国内外现有各种形式的旋转编码器、光栅尺与各种品牌PLC控制器匹配的要求。它已经在许多PLC数控系统上,尤其是在那些"问题系统"上、和在老系统进行数控改造项目上,实际应用得到了验证。使许多项目控制精度和稳定可靠性有非常显著提高,使理论设计精度与实际得到的效果完全吻合。好接口的确是"多"而不"余"着实能解决掉问题,起到了事半功倍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再回首发现国际上许多著名品牌集成系统为什么会专门花费匹配接口技术,和我们的同类集成系统相比会有相当的差距呢?细细比较,我们的确是把一些知其所以,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精华给忽略掉了。

http://mhm-sh.com/MHM02.htm

网友R:
这个帖子有参考价值,学习了

网友S(2010-10-08):
首先,安装零位开关,说得很对精度当然不会高,但精度基本已经有保障,此时我们再使用编码器的Z相零位脉冲,位置就绝对的精准在机械的零位了!

其次,楼主的问题很好解决啊,工况是一圈下来360°,每次转90度,那么转四次后让机器自动较准下零位。转四次后应该还处于零位开关的位置,此时程序设计为前后运动找到零点,即开关处于接通又是Z相零位。

这样子,不管机械有多么的烂,一圈下来产品绝对没问题了吧,每圈又不会累计误差,OK啦~

网友T:
伺服的累計誤差來自系統慣量不匹配 (尤其在分度盤應用)

一般控制器有增量與絕對位置指令 與編碼器無關 採用絕對位置指令 利用編碼器的原點信號 當原點 也就沒累計誤差問題 但需解決干擾

网友U:
本人是菜鸟,有不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1.我以A至B点找零方式找工作位置,非常成功精度高方便。(用步进电机控制的)
工作:通电启动 - 工作台转到A点停 - 根据工作位置精确调整到B点 - 后面根据要求转45度停转循环……

网友V:
编码器直接装在圆盘上,实际反馈当前圆盘的位置,然后把编码器直接作为伺服的反馈,减少中间的机械连接。仅供参考

网友W(2010-11-23):
如果分度数量只有4个,可以考虑用伺服自带的分度功能.这样精度就有保障了。除非机械方面的误差无法解决.

网友X(2011-09-15):
学习一下高手的招,wo

网友Y(2012-03-01):
哇塞,同感啊,我也遇到过好多次脉冲累计导致定位不准的问题,头痛啊

网友Z:
对:liujp37关于如果分度数量只有4个,可以考虑用伺服自带的分度功能.这样精度就有保障了。除非机械方面的误差无法解决.内容的回复:

这位大哥:伺服有分度功能吗?怎么使用这个功能呢?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AA(2012-04-04):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换句话讲就是“重复定位精度”。以前偶用光电、接近来定位;现在发现运动控制也要定位,而且是精确定位。相信用过光栅尺的人,也有这么个问题:反复行走后的读数会产生偏差。

网友AB(2014-09-03):
引用 网友J:
被阉人说的有道理 晕 是 网友I

哈哈   你真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