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V8的创建工程问题

楼主(2007-08-22):
我刚装了一个v8,不能新建工程,提示为:
    不能打开指定工程。
    可能有以下原因。
    以被其他应用程序打开。
    指定的是有写保护FD的工程。
我已经把软件重装了多次 还是无济于事
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因为您使用了监控方式的安装方式的话,那么您应该检查一下您的软件安装过程中是否先安装了软件环境,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是您的操作系统存在问题了。

网友B:
你在安装的时候点击了监视专用.重装一下不要点监视专用就好了.

楼主:
我试过了 就是我电脑系统的问题
我在别的机子上 安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