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高手!!

楼主(2007-08-22):
Servo motor HC-SFS 152B
Servo motor HC-KFS 73B
Servo motor HC-KFS 43B
Servo motor HC-KFS 23B
以上四种伺服电机额定功率多少?

网友A:
以下数据仅供参考:
152B: 额定功率 1200W 最大电流:25.4A 额定电流:8.6A
73B: 额定功率 750W 最大电流:18.6A 额定电流:5.8A
43B: 额定功率400W 最大电流:6.9A 额定电流:2.3A
23B: 额定功率200W 最大电流3.4A 额定电流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