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的DI是有源的好还是无援的好

楼主(2007-08-22):
请教各位,DCS系统中的DI信号使用有源的好呢还是无援的好?我是说那种更有利于维护\使用\检修,不至于串入强电呢?

网友A:
一般来说有源或无源与串入强电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你认为有可能出现强电串入,那么必须增加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一般来说DCS的DI点本身有24VDC,那么外面的信号就是干触点,这样维护很方便。

网友B:
当然无源的好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还是无源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