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动车的充电器坏了,谁会修?

楼主(2007-08-22):
充电器的电源指示灯不亮,有一个集成块TL3842P换上就烧,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大功率场效应三级管和限流电阻也寿命不保

网友B:
你查一下你的整流电路是好的是坏的没有呀??

楼主:
整流电路是好的,但电源不起振。

网友C:
哪个地方帮你弄了

网友D:
开关管坏了.

网友E:
查一下整流管,滤波电容,开关管,3842的电源输入是否正常。先不要急于换集成电路

网友D:
开关管击穿,300V直流通过开关管的漏极--栅极进入3842的驱动端,造成3842损坏。

网友F:
仔细检查3842的外围电路,特别是他的供电稳压管,如果稳压管开路,300伏的高压将直接加到3842上,肯定会烧

网友G:
查启动电阻是否阻值减小,再有5N60开关管穿了,300V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帮忙!这两天出差没顾得上,有什麽新情况我在及时告知大家。

楼主:
最终查出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H:
变压器损坏几率很少.

网友I:
大阻值的电阻开路情况多!

网友J:
急死几个人呀,才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