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芯电缆对线号

楼主(2007-08-22):
目的:测量电缆芯线有无断路、接地、错线。
仪表:指针万用表R*100档,或者数字万用表蜂鸣档。
人员:二人,一人测量,另一人在对端配合。已经敷设的电缆,距离较长,需要对讲机、手机联络。
步骤:
1. 两端电缆开剥、编把、线头去绝缘。编把时两端统一按照色谱或标志辫制,没有色谱的以引示线为准,一端按照顺时针编制,另一端按照逆时针编制。

2. 测量端万用表黑表笔固定于钢带。

3. 红表笔连接一条待测芯线,要求对方将该芯线与钢带短路,万用表显示低阻值或鸣响,表示该芯线无断路;对端将芯线开路,万用表显示无穷大或静音,表示该芯线无死接地。

4. 两端按照编把顺序配合、逐一测量。

5. 如有断路,新近接续敷设的电缆,还要考虑有接错线的可能。

6. 准确的混线和接地故障,需用摇表测量。

网友A:
测断路为何要两个人,还要对讲机?
把一端芯线用导线捆在一起,在另一端用万用表随便测出两根通的线,固定在一根表笔上,另一表笔一根一根测,不通的就是断,
呵呵,不知我说得对不对,有没有方便简单点!

网友B:
楼上你说的方法只适合距离较短的情况。你设想:当一根电缆长达1公里时,就不可能用你说的方法了,而只能用楼主说的方法。

网友A:
没测过,不明白,我认为原理是一样的,接地可以开路测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了,顶一下。也同意江云的办法。

楼主:
江云您好:
我说的方法是对芯线的仔细确认。您说的方法有些问题,万一线间有短路,而前面又有断路,会误判;如有接续错线(通信电缆称之为错对儿、鸳鸯对儿)也会误判。

楼主:
电缆编把排序如果有错误,用这种方法能够判断出来,因此称为“对号”。
而将对端全部浮连短接,检测不出编把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