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使用硅碳棒如何升温

楼主(2007-08-22):
使用硅碳棒升温时,一般起始电流或电压要求多大呢,像有些移相触发的板子具有有缓启动功能,缓启动时间一般是30秒,可以直接自动吗?另外是不是硅碳棒升温必须升到800度才可以自动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search-key.asp?key=硅碳棒

网友B:
起始电流或电压 从零开始到要求值.30秒太少,30分钟正常.

网友C(2008-12-07):
一开始建议手动升温, 到达800度以后就可以自动了~~~

网友D:
SIC有大的正温度系数,一般的控温控制电路不适合SIC冷态启动.
但
专门
为SIC加热设备设计的控温器可以全程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