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为何打火

楼主(2007-08-22):
我有一台160KW直流他励电机,电枢电压在230V时还正常,可电枢电压调到250V以上时,电刷打火得非常厉害,各位大师能否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多检查碳刷的结合面是否有80%以上,碳刷压力弹簧是否正常,换向器表面是否光滑等等!

网友B:
yjb说的很对,用5%的四氯化炭溶液把换向器搽搽

楼主:
又不是换的新碳刷,都用得好好的,突然才这样

网友C:
碳刷磨损就是突然间发生火花的.

网友D(2011-05-19):
一,换向器表面可能是太脏了,可以用酒精来檫一下换向器表面;

二,有可能是碳刷的弹簧压力不够;

三,所用的碳刷是否是同一个型号的。

网友E:
“电枢电压在230V时还正常,可电枢电压调到250V以上时,电刷打火得非常厉害,”

1、“电压调到250V以上时,电刷打火得非常厉害”,说明由于磁场电枢反应,电刷偏离磁场物理中性线的缘故;

2、可以适当调整电刷位置,或减小电枢反应!

网友F:
以你的现象看要调整下换向器刷架中心线位置,可开动后慢慢移动刷架的位置,只到火花最小看不见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