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50kw的用电量如何按装电度表

楼主(2007-08-22):
请教各位老师!!50kw的用电量如何按装电度表!!急!急!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如果是工频单相负荷50KW,一般通过电流互感器接电度表,工频三相负荷可直接也可通过电流互感器接电度表
高压的话,好像是用什么PT*CT来接计量表的吧

楼主:
是三相380V的加工设备!六台7.5KW的机床和一些附属用电设备!

网友B:
装个100A三相电度表就是了,简单又方便

楼主:
谢谢!如何计算电表度数呢!是不是三个表的数字总和呢!

网友C:
谈谈本人意见:考虑到你的用电峰值,建议你用5/150或者5/200电流互感器,按电度变正确接线即可。读数你以实际读数乘倍率就行了。

网友C:
谈谈本人意见:考虑到你的用电峰值,建议你用5/150或者5/200电流互感器,按电度表正确接线即可。读数你以实际读数乘倍率就行了。

网友D:
是三个表的数字总和,还要乘于电流互感器的倍数.

网友E:
"三个表的数字总和"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