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风机电流上不去

楼主(2007-08-22):
最近我公司工程师出去考察,发现像我们这个型号的锅炉,它的引风机的电流能达到50A以上,而我们在正常使用的时候才30A,所以我们进行了技改,用的办法是加大引风机的电机上的主动轮的直径,使得引风机的转速增加,从而使电机功率增加,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求助各位大虾,给我点意见,我刚接触到这项工作!

网友A:
管道风阻大,即使增加转速,效果也不大,关键是解决风阻。

网友B:
设法降低风阻,就是打开所有通道,有些风门可能没有完全打开,电流就会增大

网友C:
第一,你没 说出你们电机的功率和型号以及什么样的风机.第二,加大电机带轮是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你们没有深入地研究风机的原理和工作条件,风轮的直径,厚度,叶片数决定了转速和功率,加大主动轮的直径不会解决问题.你们实测一下大排量风机的数据就会明白了.------------闭门造车,出门必不合辙!!

楼主:
电机型号Y225-4  功率37KW 转速1480
引风机型号YX9-35-8C具体参数见上,请问一下该机进口蝶阀拆除的情况下,电机的电流能达到多少?同样的机型,在进口温度达到110度的情况下,电机电流能达到60A.
请教下我厂的引风机的问题可能出在哪几个方面.

网友D:
奇怪,还有嫌电流小的?工艺满足就行了呗

网友E:
也是的,只要工艺满足不就行了吗?我们的引风机,电流也是在40多安,也是37KW的,我们就是怕电流高.我们有一台达到60安,想降低就是降不下来.

网友F:
还有人嫌省电的

换高压风机即可

网友G:
换高压的风机应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