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s7-300对温度接入值显示偏高如何修正

楼主(2007-08-22):
我在s7-300中接入热电阻时,系统下显示偏高 该如何修正

网友A:
热电阻好不好?程序的量化对不对?

网友B:
先要找到偏高的原因:
高多少,是否正常?
没有采用正规的接线方法?线路太长引起的误差?
程序的量化对不对?
仪表显示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