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PLC,一个通讯失败

楼主(2007-08-22):
我有两个PLC ,一条PPI线,这几天都一直在用的。第一个PLC设置参数后可以很容易的和PC机通讯成功,第二个PLC却怎么设置都通讯失败,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昨天两个PLC都能通讯都能用的。
   因为只有一条PPI线,所以用不同的PLC时要把线拆来拆去。我记得昨天把PPI线从第二个PLC拆下来时,是关了电源再拆的。在第一个PLC用完后,今天再把PPI线连到第二个PLC上,也是连了后才开电源的。应该不是通讯口坏了吧? 但对于第二个PLC,地址,波特率,端口号,我都改了很多次试了很多次,都不行。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通讯口坏了?

网友B:
有可能是通信口的事.

网友C:
带电插拔损坏通讯口

网友D:
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E:
楼主把最后找到的原因也发上来吧,学习

网友F:
有没有找到原因,分享一下!

网友G:
寄给代理帮你修吧,好象有一年的保修期。我上次也串口坏了。

楼主:
结果是 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  用另一台电脑一试就可以了 然后换回原来那台电脑  一试又可以了

网友H:
电脑不稳定或者PLC不稳定

网友I: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一年多了,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呵呵!也是通讯好好的!等我下一次再通讯的时候,就不行了!当然我是拿这个PLC是做实验的,我现在就是担心我是不是把程序下载的PLC里面的时候是不是把一些参数给改了,然后把它下载到了PLC中!我会一直关注的!你有什么好的消息!请告诉我!好吗>?\
谢谢楼主赐教!
hu_shenghua263@sina.com.cn

网友I:
怎么没有人来关注啊?

网友J:
先在所有频率下搜索,你把地址看看是不是更改了.

网友K:
我碰到过串口坏了,200的串口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