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系列低端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2):
各位大哥,小弟以前一直用西门子200系列PLC,但公司最近接了个项目比较大,需要用西门子300系列的PLC一套,涉及到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温度模块,485通讯,脉冲输出等,马上要购买元件了还有不少问题没有搞清楚,特向各位老大们请教,先谢谢啦,有机会我请你们喝酒!
1. 模拟量输入读入是用PIW,还是用AIW?满量程是27648吗,不是200系列的32000?
2. 模拟量输入模块也可以通过改变量程卡变为测热电阻吗?那8路模拟量输入为什么却变成了测4路热电阻?分辨率是9~15位可调的?如何调呢?
3. 热电阻模块在读入模拟量时,也是象200系列一样除以0.1就可以了吗?
4. 对于紧凑型的CPU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用哪个SFC或者SFB?如何实现需要的脉冲数量的控制?只有2.5K吗?可不可以再高?输出的脉冲是24V的吗?
5. 我需要100ms循环采集一次温度,是不是调用OB35就可以了呢?那调用OB35的SFB或SFC又是哪个呢?同样的问题,热启动时需要调用OB100,又如何激活呢?
6. 我需要测量一个点的压力做一个PID控制一个三通阀,这个PID又用哪个SFC/SFB呢?
7. 我还需要使用一个CP340-485和一个称重系统通讯,谁有CP340的中文说明书可以给小弟一份?谢谢。
    呵呵,我知道我的问题很多,可能要耽搁您一会时间,但基本都是一些基本问题,如果您很熟悉那这些问题都时小儿科了!谢谢谢谢谢谢啦!

楼主:
有热心人帮忙吗?

网友A:
1、PIW  27648
2、热电阻需要用4个端子
3、采集字除以10啊
4、
5、温度100mS采集一次没什么意义吧?300好象只有暖启动,在CPU属性设置
6、FB41/SFB41,可以在OB35调用,以降低CPU负荷。
7、

网友B:
4.我用过CPU313c型号的plc,自带3通道的高频脉冲输出,最高频率为2.5khz,使用SFB49可控制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