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糊涂了的功率问题

楼主(2007-08-22):
功率的确定有公式P=UI,有三相的功率P=3PX(PX为单相功率)还有P=1.732*U*I*COSφ。
究竟三相三线10KV的功率用哪个?
三相四线的400V由用哪个?
电能表的计量是用的什么功率计算的?

网友A:
用P=1.732*U*I*COSφ。
3相的功率不能简单相加,或单相功率乘以3,因为相与相间为矢量关系,相位差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