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的调试步骤

楼主(2007-08-22):
资料下载连接:   http://ssd590.maifou.net/

590调机步骤:
1、 励磁调试:590上控制电源,先把励磁的控制方式改为电压控制(默认是电压控制),把电压比率从较小开始,一般可以从20%开始;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后,合闸启动590,这时励磁电压会以380V×20%=76V的电压加到电机励磁线圈上,此时,把电压比率慢慢的加大,一直加到电机的励磁额定电压的90%,例如,额定励磁电压为180V就加到40%左右,从万能表上可以看到电压很平稳的慢慢加大380V×40%=152V,电压显示很平稳不会中跳动,表明一切正常。正常之后,分闸停止590,把是电压比率调为额定励磁电压对应的比率,把励磁控制方式改为电流控制,把电流调为励磁的额定电流。再次合闸启动590,能看到励磁电流慢慢的加到额定电流,从诊断中,励磁电流给定与励磁电流反馈相差不到0.1%,励磁触发角在1-2角度内变动,表明励磁电流控制正常。完成励磁调试,分闸停止590。保存参数。
2、 电枢调试:上590控制电源,先把励磁调置为禁止,把590的输出电流调为电机电枢额定电流的30%,把电流极限参数设置为20%,电流限幅设置为0%,速度环的反馈方式选为电压反馈;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后,合闸启动590。此时,先从诊断中看速度反馈是否有数值,正常数值应为0%,如有一不停变化的值在里面,表明反馈有零飘,这种原因多数是地线没有接好,检查地接是否接好,对地电阻是否达到要求(不大于8欧母);然后,再加10%的速度给定,但电机不会转动,因为没有给出励磁,电流限幅为0,从诊断中应看到有100%的电流给定,电流反馈为0,这时表明590启动正常;此时,再回到电流环里的电流限幅里,从0%慢慢的加上来,一直加到20%,对应电流极限中的20%,这时从电流表中能看到电流慢慢的加大,从电抗器传出电流流过的声音,在诊断中对比电流给定与电流反馈,相差不能超过5%(在没有做电流自整定之前这个值会大点)。一切正常之后,分闸停止590,把电流极限改为100—150%之间,电流限幅设置为100%,励磁设置为启动,把590的输出电流设置为电机电枢额定电流。保存参数。
3、 电流环自动调谐:电流环自整定很简单,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590输出电流设置为电机电枢的额定电流后,上590的控制电源,在电流环中把自动调谐设置为ON,合闸启动590,些时,开始进行自动调谐,一般会10—30秒内完成自动调谐,没有出现报警,自动调谐参数自动灰复为OFF,表明自动调谐成功。然后保存参数就可了。
4、 方向的确认:完成上面3步之后,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后,把速度反馈选为电压反馈,合闸启动590,加速度给定+10%,检查方向是否与工作方向一至,如果是反方向把励磁线反过来接,确认与工作方向一至之后,在诊断中,检查模拟测速电机数值(测速编码器数值)是否与速度反馈是同极性,如果不是同极性,用的是模拟测速电机反馈把两条接线反过来就可以了,用的是测速编码器在参数中把编码器符号改过来,改完之后,把速度反馈选为所需要的方式就可以了。然后保存参数。

楼主:
590P(或591P)/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每段代码的含义如表1
表1 订货编号
段号     位数     说 明
1     普通产品(DC Drive)     590P:590+4Q (四象限) 可逆型 591P:591+2Q (二象限) 不可逆型
2     XXXX     四位数确定直流侧额定最大输出电流     0015=15A(结构1)
0035=35A(结构1)
0040=40A(结构2)
0070=70A(结构2)
0110=110A(结构2)
0165=165A(结构2)     0180=180A(结构3)
0270=270A(结构3)
0380=380A(结构4)
0500=500A(结构4)
0725=725A(结构4)
0830=830A(结构4)     1580=1580A(结构5)
1200=1200A(结构H)
1700=1700A(结构H)
2200=2200A(结构H)
2700=2700A(结构H)
3     XXX     三位数确定三相交流侧电源电压额定值     220:110~220V(±10%)50/60HZ
500:220~500V(±10%)50/60HZ
600:500~600V(±10%)50/60HZ(只对结构4和5)
690:500~690V(±10%)50/60HZ(只对结构H)
4     XXXX     四位数确定机械部件(包装标识和机构包装类型)     起始两位(左面)
01~04以及 06~99
第三位数

第四位数

1     装备
标准欧陆装备
配电器用装备
用户指定的TBA(真方位测定仪)产品
机械外部样式
标准(IP20)保护面板装置
面板装置IP20带顶部风道(只对结构4)
操作面板
无操作面板
带操作面板(内嵌在6901中的面板)
5     XX     两位字符确定用户界面使用语言     UK=英文     FR=法文     GR=德文     SP=西班牙文     IT=意大利文
6     XXX     三个字符确定所需反馈类型*     ARM=电枢电压反馈
AN=测速发电机反馈
ENW=编码反馈(导线传输信号)     ENP=编码反馈(塑料光纤传输信号)
ENG=编码反馈(玻璃光纤传输信号)
7     XXXX     四位字符确定6055通讯类型     0=无通讯模块
EI00=EIASCII/Bisync(RS485/422通讯协议)
PROF=Profibus通讯协议
LINK=LINK通讯协议
8     XXX     三位字符确定辅助电源电压     0=通用辅助电源1115~230V(±10%)50/60HZ(只适用于165A或以下和1200A或以上)
115=110V~120V(±10%)50/60HZ
220=220V~240V(±10%)50/60HZ
9     XXX     三个字符表示工程特殊选项     000=无特殊选项

型号:欧陆直流调速器590C/591C
其格式为:590C(或591C)/XXXX/X/X/X/X/X/XX/XXX,每段代码的含义如表2
表2 订货编号
段号     位数     说 明
1     普通产品(DC Drive)     590C:三相四象限(可逆型)直流调速器 最高额定输出电流720A
591C:三相两象限 (不可逆型)直流调速器 最高额定输出电流720A
2     XXXX     四位数确定直流侧最大输出电流额定值     0350=35A
0700=70A
1100=110A     1500=150A
1800=180A
2700=270A     3600=360A
4500=450A
7200=720A
3     X     一位数确定三相交流侧输入电源电压额定值     0:110V
1:115V
2:208V
3:220V     4:240V
5:380V
6:415V
7:440V     8:460V
9:480V
A:500V
4     X     一位字符确定辅助电源电压     0=110V
1=115V     3=220V
4=240V
5     X     一位字符确定用户界面使用语言     0=英文     1=预定     2=法文     3=德文     4=意大利文     5=西班牙文
6     X     一位字符确定所需反馈类型*     0=电枢电压反馈
1=测速发电机反馈
2=编码反馈(塑料光纤)     3=编码反馈(导线传输信号)
4=编码反馈(玻璃光纤)
7     X     一位字符确定6055通讯类型     0=无通讯模块
1=(RS485/422通讯协议)
2=Profibus通讯协议
3=Profibus通讯协议
8     XX     两位字符特殊选择(硬件部分)     00=无特殊选项
01到99=特殊选项
9     XXX     三位字符特殊选择(软件部分)     000=无特殊选项
001到999=特殊选项

楼主:
呵呵,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楼主:
很高兴,论坛恢复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不错,收藏起来,慢慢学习。

楼主(2008-04-28):
1、 模拟端子
A1 零伏电位,与B1、C1同电位,与地线隔离。
A2 模拟输入1。默认功能为速度输入,可组态成不同的输入功能。
A3 模拟输入2。默认功能为辅助速度或电流输入,在默认功能下,由C8来切换其输入功能。C8低态时为速度输入量,C8高态时为电流量(电流控制方式)。不可组态其功能。
A4 模拟输入3。默认功能为斜坡速度输入,通过斜坡功能可以改变速度的加减速率,可以组态成不同输入功能。比如:A2、A4的功能可以通过内部组态,把两者的功能交换过来,或者,变为其它的输入功能。
A5 模拟输入4。默认功能为辅助(负)电流箝位,默认功能下由C6确定其是否使用。C6为低态时不使用此功能,C6为高态时使用其功能来对负电流进行箝位。可以组态成功能其他的功能输入。
A6 模拟输入5。默认功能为主电流箝位或辅助(正)电流箝位,默认功能下由C6切换其输入功能,C6为低态时为主电流箝位,同时作用于正负电流的箝位。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输入。比如:A2、A4、A5、A6的功能都可以通过内部组态相互转换或改变功能。
A7 模拟输出1。默认功能为速度反馈输出,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量输出。
A8 模拟输出2。默认功能为速度给定输出,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量输出。
A9 模拟输出3。默认功能为电流反馈输出,不可以组态成其他的功能。

楼主(2008-06-05):
大华在线,谢谢你给我“上海南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广东办事处”开张的致辞贺喜。

大家好,我不是经常在线,有急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请电话给我,13500297706,谢林强。

楼主:
大家好!

 为答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帮助,现全面送出由我自己编写的《欧陆590应用基础》,需要的朋友请留下邮寄地址。下面为留下地址方式:

 1、手机短信方式:13500297706 / 13724919004

 2、邮箱方式:xie110258@163.com xie0258@126.com

 3、QQ方式:645365757

 注意:不是电子版的,有需要请留下地址,与电话。电话很重要,没有不能保证一定能收到。

 本次送的全免费的,请放心。

 仅本个月全面送出,下个月停止。

目录

第一章 概述

1.1 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

1.2 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组成

1.3 欧陆59xx系列直流速器在国内的应用

第二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硬件与工作原理

2.1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组成

2.2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工作原理

2.3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性能简介

第三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端子功能

3.1 模拟端子

3.2 数字端子

3.3 其他端子及模拟数字端子技术规格

3.4 电源输入输出端子

3.5 可选模块端子

第四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操作

4.1 键盘操作

4.2 参数菜单

4.3 面板指示灯与报警

第五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功能块(框图)

5.1 斜坡 RAMPS 功能块

5.2 辅助输入/输出 AUX I/O 功能块

5.3 点动/放松 JOG/SLACK 功能块

5.4 上升/下降 RAISE/LOWER 功能块

5.5 直径计算 DIAMETER CALC. 功能块

5.6 锥度计算 TAPER CALC. 功能块

5.7 转矩计算 TORQUE CALC. 功能块

5.8 设定值合计2 SETPOINT SUM 2 功能块

5.9 PID 功能块

5.10 张力+补偿计算 TENS+COMP CALC. 功能块

5.11 励磁控制器 FIELD ENABLE 功能块

5.12 电流曲线 CURRENT PROFILE 功能块

5.13 停机比率 STOP RATES 功能块

5.14 校准 CALIBRATION 功能块

5.15 禁止报警 INHIBIT ALARMS 功能块

5.16 电流环 CURRENT LOOP 功能块

5.17 速度环 SPEED LOOP 功能块

5.18 静止 STANDSTILL 功能块

5.19 设定值合计1 SETPOINT SUM 1 功能块

第六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参数组态

6.1 操作面板组态

6.2 PC软件组态

第七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运行与调试

7.1 基本接线

7.2 基本设置

7.3 运行前的检查

7.4 调试步骤

第八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在工业中的应用

8.1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选型与硬件配置的确定

8.2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可靠性措施

8.3 在冶金工业中开卷、卷取的应用

8.4 在冶金工业中可逆冷轧机中的应用

8.5 在冶金工业中二连冷轧机中的应用

网友B(2009-01-23):
谢工您好!刚买的电脑,因为不学就要被淘汰了,昨天上来看到你的文章高兴的睡不着了,因为我原来对西门子了解一点,来到新的公司这里都是非功过590系统,真的喜欢这本书,我的电话是不是13642043007邮箱1051178941@QQ.COM谢谢

网友C:
文章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D:
 石工你好!刚刚看到您的《欧陆590应用基础》信息,不知现在还能不能送给在下?谢谢!我的邮箱是ylongguang@163.com

网友E:
才看到您的文章 不知道现在还能送出不了,谢谢了 gaojia27@sohu.com

网友F(2009-05-08):
谢谢楼主啊,模拟端子的说明终于被我找到了,太感谢了

网友G(2009-07-24):
谢谢楼主!给我来一份!ailiaowj@163.com

13961270989,谢谢了!敬礼 !

网友H:
我今天才看到还有这么好的可供我们学习的书籍,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送我一本,谢谢了!我的邮箱是46767959@qq.com

                                                                                      再次感谢楼主

    !敬礼

网友I:
谢谢楼主。我的邮箱是vjingling@21cn.com。太感谢了

网友J:
石工你 好,我 也 需要你 的 书籍,能送一份给我 吗,SZH1001@126.COM谢谢

网友K:
石工:你好!本人刚换了一份新工作,厂内欧陆的高速器很多,以前又没接触过,特别需要您的书,能否发一分给我。不胜感激!changyule@sina.com

网友L(2009-09-26):
石工你好!我的电话是13031159995邮箱是1051178941@QQ.COM

楼主(2009-11-02):
需要要资料请至电13724919004谢林强、或邮箱xie110258@163.com

楼主(2010-04-08):
大家好,因为工作忙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交流学习了,看到大部分朋友都是需要590的相关资料,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个人网站下载590资料,全部开放不用注册,如有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打我电话18927229707 13724919004谢林强。

我个人网站地址:http://ssd590.maifou.net/

网友M:
石工: 你好!

能给我一份资料吗?

谢谢!!

网友M:
忘记留邮箱了  nuoyazdh@163.com     再次感谢石工,看你的文章让我学到好多东西

现在我有台591c  150A的接灯泡启动,无励磁输出,电枢所接的灯泡闪亮  ,电位器调速无反应 ,怀疑电位器坏,调节电位器测量A4电压是从0--10V变化的  但是无论这么调电位器  励磁电压无输出,电枢所接灯泡闪亮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楼主:
这是接假负载调试,参数调置不当引起的。

网友N(2010-05-16):
石工您好,我这有一台591炸励磁模块,更换模块后出现励磁过流现象,而且实际电机电流比设定电流大五安培,并且不能弱磁,,励磁控制为电流控制,弱磁变量为启动,请问石工是那一块出现了问题,多谢了

网友O(2010-06-21):
石工您好,我的欧陆调速器修好了没有

网友P(2010-11-28):
石工:

   你好!我现在对590中电流环的电流极限/换算器[15]和主电流极限[421]不理解,既然有主电流极限了,为什么还要有电流极限/换算器这个参数,或者说既然有电流极限/换算器这个参数了,为什么要有主电流极限这个参数啊,有一个不就可以对电枢电流进行限制了吗?期待解答,谢谢!

网友Q(2011-01-12):
有一个小问题:加了通信模块和不加通信模块在程序上的设置有哪些不一样

网友R:
引用 网友N:

石工您好,我这有一台591炸励磁模块,更换模块后出现励磁过流现象,而且实际电机电流比设定电流大五安培,并且不能弱磁,,励磁控制为电流控制,弱磁变量为启动,请问石工是那一块出现了问题,多谢了

检查下励磁电流信号是否正常,模块是否原装的产品,检查励磁触发信号等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

网友S(2011-06-05):
谢谢,谢工学习了,收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