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瓶鼓起后还能用吗?

楼主(2007-08-22):
大家好,我的电动车的电瓶刚使用了一年,因为充电器坏了(电充满后不变灯),造成电瓶过充电而鼓起,已经充不进电了。有人告诉我说在电瓶里加一些蒸馏水再去充电,电瓶还可以用一段时间的。请问这样可不可已啊?电瓶会不会爆炸?

网友A:
不能够再使用
不安全

网友B:
好象极板变形了

网友C:
使用还是可以使用的,但不是那么安全了。建议更换电瓶。

网友D(2007-12-09):
如果检测电池内部无断路,短路,及极板软化,严重硫化。还是可以使用,不过时间不会太长。

网友E:
只能报废!

网友F:
不能再用,否则危险

网友G:
可以使用,但安全性大为降低
看着办吧

我的手机一打电话或者发信息就自动关机,玩游戏听歌等其他都正常,最后发现手机电池鼓起了一点点,换了电池就好了

所以鼓起的电池效果肯定不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