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容补偿

楼主(2007-08-22):
功率因数一般在什么位置最佳,在自动状态基本上都在0.98/0.99是属于正常吗?请在这方面在行的讲解一下.

楼主:
还有大家用的补偿电容是什么牌子的,我们用的一种是威德康,一种是威斯康.

网友A:
要先分清楚集中补偿还是分散补偿或者就地补偿?

网友B:
总之低于0。9供电局要罚款的(低压柜)

网友C:
罚款的事我还不知道,我所用的是在自动状态下在0.95%左右,是分散补偿

网友D:
 对都是以交流电机为主要负荷的企业来说,绝大部分电机与设备比较匹配(电机的负载一般在75%以上在95%以下)那么功率因数比较容易达到0.95(要看配电系统低压侧的功率因数表,而不是无功自动补偿控制器的显示表)当然这个数值越接近1.0越好,但这要和增加投资成本进行核算,如果象制造液化气钢瓶厂消耗电力的设备都是电焊机,那么功率因数要补偿到0.9恐怕都是困难的。每个企业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补偿措施。功率因数的奖罚可以去看企业每月交电费的发票,在力率这一栏有“-”后面是金额的是奖励,否则就是罚款金额。

网友E:
反正我们没有被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