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测量电容与整流桥

楼主(2007-08-22):
哪为师傅能教我一下如何测量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和整流桥?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电解电容的话,把万用表打到1K档,红、黑表笔分别接触电容两端,这时表的读数会从0逐渐边到比较大的数值,那么就是好的。测量整流桥好像不大好测量,可以给整流桥输入一个很小的交流电压,测量其输出电压值,输出值大约为输入的0。9倍。

网友B:
测量全桥就是测量4个二极管正反向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