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流量仪表?

楼主(2007-08-22):
假如用户长期用在小流量,则自动变更量程到最佳,若长期超量程,也自动变更为最佳,就是说差压变送器改变最大差压,同时改变积算仪量程.有待这类表的开发.

网友A:
可能难度很高,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种类型仪表

网友B:
计算机优化加上数字通讯做这个不难,但是一般现场都是用大小流量来做。就是分路。

网友A:
量程是在变化,如果用计算机的化,要算斜率,比较麻烦,可以用通讯的方式来做,单纯的4~20mA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C:
至少给目标值吧?

网友D:
目前有的电磁流量计已经带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不需要再去开发什么板了.

楼主:
电磁流量计能测蒸汽么?好象温度太高

网友E:
最好说的清楚点,这样的仪表不是没有。你是指气体中的还是液体中的。如果是气体中的,带控制器的质量流量计就可以。如果是水的,电磁流量计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阿多随笔在 2007-8-25 12:16:00 发表的内容:
  电磁流量计能测蒸汽么?好象温度太高
--------------------------------------------------------------------------------------------
电磁只能测导电的液体.你好象误解我的意思.呵呵

网友F:
我估计按照你的意思是没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