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有感应电也发光怎么办?

楼主(2007-08-22):
指示灯有感应电也发光怎么办?例如220V的控制回路中,当电路的控制线很长时,往往出现不该发光的指示灯也亮着,特别是现在用的发光二极管指示灯.测量电压仅几V,但是到了晚上就显得很亮.

网友A:
这个不好办...
采用DC24V供电;
采用钨丝灯泡的指示灯;加RC电路;屏蔽层接地;主控制回路分开...

网友B:
在指示灯两端加电阻

楼主:
加电阻后,出现了在正常发光时,就是220V通电时,电阻烫的厉害,冒烟了.除非功率很大.

网友B:
有专一的抗干扰指示灯,就是在里面的发光二极管两端并联一个电阻

想想PLC输入端为什么1mA电流为什么没有反映?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C:
并一只电阻就可以

网友D:
用RC回路就可解决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请教了

网友F:
先测一下两根线哪根线对地电压高,找个几微法的风扇电容对地并上,问题一般可解决.

楼主:
多谢各位的想法

网友G:
一般是线路分布电容问题

网友H(2007-11-13):
我有一个现场的问题:同时存在感应电和电压降的问题?请教?
dgg007@163.com

网友I:
  “指示灯有感应电也发光怎么办?”

1、指示灯有感应电发光,如果是电源线感应所致,可消除感应源,如,把控制电路与主电路分开;
2、指示灯两根电源线采用胶合平行线;
3、干扰轻微时,可在指示灯上并一合适的电阻,短接感应电;

网友J:
遇过同样问题!~ !~  学习了

网友K(2008-10-05):
那位讲一下所并电阻的大小是咋算出来的。

网友L:
只要在指示灯两端加一个0。1UF的电容就可以拉,最好耐压630V的。

网友M:
串电阻、加屏蔽、电容、二极管(用二极管必须串电阻)

网友N:
感谢大家的指导,又懂了些

网友O:
改用AD系列的指示灯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P:
   这种情况有遇到过~~~

     主回路与控制回路分开~

网友Q:
用LCD指示灯AC,DC都有这现象,我的解决方法和4楼说的一样.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有专一的抗干扰指示灯,就是在里面的发光二极管两端并联一个电阻

想想PLC输入端为什么1mA电流为什么没有反映?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S: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学习了。不过想问4楼加多大的电阻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