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一般在多大的电机上采用?

楼主(2007-08-22):
热继电器一般最大能用于多少KW的电机啊?我厂75KW电机用热继电器不停地坏.

网友A:
是不是选型没选好呀?只是瞎猜的哟

网友B:
我用过最大的160KW,还有好大的,带互感器的,不过自己没有用过。

网友C:
我见过200A的热继电器
是200/5电流互感器和5A热继电器组成

75KW电机估计启动电流太大,损坏热继电器

建议用电子保护

网友D:
75KW电机不知道,好像没见过诶

网友E:
75KW电机采用300:5互感器,互感器二次接3.5A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约2.5-3A

网友F:
用电子的最好

网友G:
75KW的用那么大的互感器干吗 200/5够了
热继电器老坏? 没见过

网友H:
热继电器质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