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KROHNE的流量计??

楼主(2007-08-22):
我们用的KROHNE的电磁流量计,介质是水,近段时间发现显示值在成比例的变小,有办法
可以让显示值正常么?我现在是通过程序让流量计显示正常流量的,也就是说现在流量测
的流量偏小,必须通过软件校正!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检查一下流量计管壁有无积垢,拆下清洗一下

网友B:
首先检查现场的流量到底是多少,确认后再从仪表的测量点判断是否有地方堵了,最后才是检查仪表本身的参数,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就只有找厂家了,没办法,那玩意贵,不小心就亏大了。

楼主:
我们是饮料厂,每次生产结束要做水-碱-水-酸-水的清洗,所以基本排除结垢的可能!奇怪的是这台流量计的读数是越来越偏低!现在只有实际值的一半了!

网友C:
流量计电极材料是什么啊,是不是电极给腐蚀了.有可能通过电极腐蚀,液体进入衬里了,这样有可能变小了(注意你清洗是水碱酸水)

网友D:
你选的什么电极?介质的温度?
可以耐酸,耐碱还导电,主要取决于你的温度了

楼主:
是国外来的设备,选型不会有错的,其他几台在同样的工况下就没有问题!过几天就要把它换成E+H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