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的密码问题

楼主(2007-08-23):
我朋友最近买了2台二手机器,上面的PLC分别是  LG的K3P-07AS   和三菱的FX2N64MR  现欲对其重新编程,可是里面都设了密码,请问如何进入?谢谢!

网友A:
直接写入新程序就可以覆盖原程序和密码的

网友B:
三菱jie密网上比较多,都可以用
LG的也有,是否管用需要一试

如果重新重新设计程序,大部分都可以直接覆盖下载

网友C:
jie密网上比较多,都可以用

网友D:
可以先把里面的数据清除的,然后可以编程写入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吧!

网友E:
以上两种的解MI软件都有
QQ 596716790
ytleader@126.com
联系

楼主:
从网上下载了几个,不行,都是试用版,要收费!看来要自己编程序了!哪位朋友有上述1种解MI软件,可以用其它的软件交换!

网友F:
网上下载的不行,都是试用版,要收费!要自己编程序,解开后程序不一定可用!

网友G:
三菱的网上有可以解开的免费的软件.下点工夫搜一下,总比自己编程序省事.

网友H:
LG的K3P-07AS的密码清除了没有?这个我有办法的。

网友I:
  这各品牌,总有一天,要给你们这样乱破密码玩完掉。

网友J:
鸡鸣狗盗之辈!!!

网友H:
不把密码清掉,客户怎么能用呢?不能浪费了一个好好的PLC啊,物尽其用

网友G:
清除的话,PLC厂家应学习西门子,输入通用的码即可清除,clearplc.
受密 码保护的PLC重新下载程序是要密 码的.这也是防止机器上程序轻易被改写.从而产生不可意料的后果.

网友K:
我晕啊,碰到别人用密码锁住的PLC,气死我了,PLC的密码只要用禁止读就行了.为什么还禁止写,难到我自己写程序把他的盖了不行吗..这种保密也太那个了

网友L:
重新写吧,我以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自己写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清掉了程序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