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康沃G2 11KW报POFF!

楼主(2007-08-23):
   手上有一台康沃G2 11KW通电报POFF。电容全部换了,一会好了,过一会又这样了!有时还报ER08!求助各位大虾,请指点!深表感谢!!!

网友A:
好像是欠压

楼主:
是表示欠压啊,但查过了没问题。面板接触不良有没有可能?好像有点松!

网友A:
你在什么地方,我帮你搞吧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小问题!我在江苏!若近可帮你搞!

网友C(2009-10-25):
山东的朋友就找我处理吧,我比较熟悉康沃的变频器0531-82552368

网友D(2010-05-01):
山东康沃变频器代理15953103425

网友E:
低电压报警   你一开始时什么东西损坏的? 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是不是吾报警  咨询电话15052117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