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换画面密码如何设?

楼主(2007-08-23):
大家好:
    人机的第一页一般会用换画面按钮来进入其它页面,用设定权限来作为密码,但要是你一旦输入密码进入第二页后,然后返回第一页,再从第一页去第二页就不会有密码,如何实现从第一页到第二页用密码,然后返回后再进入第二页时又要输入密码!!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在使用者权限上面的设定里将"换画面后设为最低权限"打上对号这样每次进入设定密码页面返回后还会提示输入密码的.

网友B:
很简单,在需要设定密码的【设定】,在弹出窗口的换画面后设为最低权限前的勾选中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C(2008-04-25):
谢谢大家,我也学了一点,希望多多的问题,以及案例出现,增长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