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我不会中断编程

楼主(2007-08-23):
大家帮我看看这样行不?
主程序:
LD SM0.0
ATCH INT_0:INT0, 0
ENI
中断程序INT_0:
LD SM0.0
S Q0.0, 1
我用仿真,一运行就出错,出错信息是乱码,看不懂。。。

网友A:
SM0.0是PLC运行的常闭点,PLC在运行时一直为闭的状态。
因此,你用它来调中断程序,PLC一直在调为断。不应该这样。你可以用电脑的上升沿来调。

网友A:
你可以用SM0.0的上升沿来调。

网友B:
也可以用SM0.1来调用中断。

楼主:
TO zhyo:
首先感谢你的指点!
可事件0不是I0.0的上升沿吗?如果不遇到I0.0的上升沿,怎么会中断呢?

网友C:
你对中断理解错啦,中断是事件

网友D:
当中断条件满足时,才会中断当前的程序去执行中断程序;
这个中断条件不是每时每刻发生的,只是一个条件;
如果不遇到I0.0的上升沿,当然不会中断。

楼主:
TO 老菜鸟:
按照您说的,我这样编制程序也不算错吧?当检测到I0.0时才会运行中断程序.没有I0.0上升沿时程序就往下运行啊

网友E:
楼上的!你理解错误了!SM0.0是一个特殊标志位存储器,在上电的情况下,它一直是处于接通状态,当你需要调用INT中断程序时,不需要它一直是处于接通状态,只要你有一个足够宽度的脉冲信号来激活INT程序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一直接通的话,就像"老菜鸟"高手说的一样啊!

楼主:
那就请大家帮我写一个,我学习一下。
当检测到I0.0上升沿时,调用中断程序,使Q0.0置1

楼主(2007-09-25):
只改一个,把SM0.0改为SM0.1,这样可以吗?(就是,一遇到I0.0上升沿就置位Q0.0)
主程序:
LD SM0.1
ATCH INT_0:INT0, 0
ENI
中断程序INT_0:
LD SM0.0
S Q0.0, 1

网友F:
你的第一个程序从语法上来说是无问题的,也能工作,只不过没有实际价值。我没有过使用仿真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如果你有PLC,还是直接实验效果好。

楼主:
TO 老愚者:
我主要是想知道,连接中断时是不是只需要一个扫描周期 ?以后扫描再遇到中断条件,仍然调用中断程序

网友G:
西门子的大家庭啊,以后有难题可以来这里请教大家了。另外有一个西门子的技术交流和产品推荐的QQ群。群号码是9719730。欢迎大家来聚。繁多的产品,丰富的经验,可以在群里交流和推广。

网友F:
to春华★秋实
连接中断时是只需要一个扫描周期 ,以后扫描再遇到中断条件,仍然调用中断程序.
如果你的程序还有中断禁止之类的指令存在,请在中断调用的能使位使用SM0.0

楼主:
TO 老愚者:
非常感谢您!讲的非常清楚。

楼主:
另外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这段程序能否完成测速要求:(用高速计数器1,每200MS中断一次,结果VD1000乘以300放入结果VD1004中)
主程序:
NETWORK1
LD SM0.1
MOVB 16#F8, SMB47
HDEF 1, 0
NETWORK2
LD SM0.0
MOVD 0, SMD48
MOVB 200, SMB34
ATCH INT_0:INT0, 10
ENI
中断程序0:
NETWORK1
LD SM0.0
MOVD HC1, VD1000
NETWORK2
LD SM0.0
MOVD VD1000, VD1004
*D 300, VD1004
NETWORK3
LD SM0.0
MOVD 0, SMD52

网友H:
你应该在你的中断程式中重新定义一下高速计数器才行.

楼主:
TO  T 22:
是不是这样呢?我在中断程序最前面加:
LD     SM0.1
MOVB   16#F8, SMB47
HDEF   1, 0

网友I:
真的假的啊

网友I:
你那网站注册后进了两次就进不去了呀

网友H:
TO 春华*秋实,在深入浅出200书中,有这么一个例子,不要用SM0.1,在中断中SMO.1可能程式得不到执行.用SM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