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机的自藕启动

楼主(2007-08-23):
我单位的一台设备的主电机启动准备使用自藕的方式启动,我只知道星三角的降压启动,不知道自藕方式启动是怎么回事,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利用自藕变压器进行降压启动,任何一本电工书上都有讲解,

网友B:
启动时通过自耦降压器 降低电压 启动

网友C:
自藕降压器有两个电压抽头,根据启动转矩和启动电流的不同而选择

网友D:
找书来看

楼主:
有空真得找本书看看,原来自藕降压启动,也是以降压为主的启动方式.

网友E(2009-09-05):
也就是通过自藕变压器,来降低电压起动,从而减小起动电流,减少电气冲击。自藕变压器有2种抽头,根据现场来选用抽头

网友F:
通过自耦降压器 降低电压 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