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知道MT8000系列的怎么上传/下载程序?

楼主(2007-08-23):
威纶的高端产品MT8000系列的怎么上传/下载程序?谁知道,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MT8000下载/上传程序方法

1. 通过以太网(或交叉网线)下载,

2. USB 2.0闪存下载,

3. 通用CF卡下载.

网友B:
楼上这位兄台很厉害啊,说的非常清楚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C:
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D(2008-07-11):
1. 通过以太网(或交叉网线)下载,

2. USB 2.0闪存下载, ,
上面两种都下载过.

想问一下它还有两个DB9的一公,一母怎么和PC连线下载呢?

网友E:
1. 通过以太网(或交叉网线)下载,

2. USB 2.0闪存下载, ,
上面两种都下载过.

想问一下它还有两个DB9的一公,一母怎么和PC连线下载呢?

和500系列的是否一样呢?

网友F:
请问什么时候能实现USB直接下载???

网友G:
预计在12月或更早, 会发表多款I系列新机型, 更快的速度, 更大的储存空间

网友H:
你知道两台电脑怎么组对等网,就知道怎么下载了.525810529我的QQ,采购的话找我!大量库存,价格最好!

网友H:
Vinger: 你这个问题说的比较好,既然通过U盘可以下载,怎么就不能用电脑下载呢,其实A,他们能做,就是不做.想问为什么,我告诉你,操作系统要升级VISTA,所以他们还是挺厉害的,就是不做哈.等到比VISTA更先进点的系统被大家接受了,也就开始做了.暂时你先这样吧

网友F:
这个我不明白, 做USB下载功能其实很简单,比U盘下载更直接,简单, 在现场调试不一定有U盘或以太网...
现在VISTA还存在很多兼容问题, 说等到比VISTA更先进点的系统被大家接受才开始做,那要等到何年何月,到时这个功能就显得不再新鲜了, 实用又落后.

网友B:
加我QQ,470331240 我详细为你解答吧,或者打我电话

网友F(2008-08-26):
论坛是公共的交流场所, 请CQD 回贴解答, 让大家都能知道.

网友I:
我也在用,新的需要设定ip地址然后使用交叉网线连接,安装说明书复位触摸屏设好口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