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

楼主(2007-08-23):
单相电机用三相倒顺开关控制正反转,该怎样接线

网友A:
单相交流电机能控制反转?没用过,想不出来是什么样子。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8880

已经有这样一个帖子了,去看看吧,能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C:
可以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8880

网友D(2008-08-18):
各位大虾,我上个月用了一台单相电机,可是它的转速时快时慢,我检查了所有的接线,没有松动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E:
时快时慢,与电压有关,检查电压是否波动。机械上的话就检查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单相电机也能调速吗?

网友G:
对:啥也不会 关于

单相电机也能调速吗?

内容的回复:
单相小功率电机如电风扇可以调速,功率大的不行

网友H:
单相电机也能调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单相电机也能调速

网友J:
单相电机一般转向是固定的。

网友K(2009-01-29):
单相电机是可以实现正反转的,一般电机里面有2个绕组,一个是启动用的,一个是运行的,今天工作中碰到了卷帘门不能上升的问题,原来以为是电机的事,后来检查发现正转的触点从继电器掉下来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L:
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改变启动或者运行绕组的电流方向,只有自己依据这个原理和开关的特性,就可以组合成一个控制电路。

网友M:
                                                                                                    把三相倒顺开关把向下,220 v的一线接上中点,二线接上中中点,在和下中点连接,在把住线圈的一根线接左上一点,二线接左中点,把副线圈的一根线接左下边点,二线接上中点,就是和220v二线并联就可以啦。

网友M:
落不明白我的QQ550830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