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编程软件监控问题

楼主(2007-08-23):
请问各位GE高手,2.02版试用期4天的VERSAPRO软件是不是不可以对程序进行在线监控?

网友A:
不知道你回答什么

楼主:
我用VERSAPRO软件从PLC上载了一个程序,但在线后点Monitor all的图标进行监控,但没有反应,不能监控。我用的是试用版,有效期4天,是不是试用版的没有监控功能?

网友B:
可以实时监控,我用过,但对远程模块没用

网友C:
可以,这与试用期没有关系。可以从新装一下软件试试

网友D:
可以的,试用期过后,重新装一边

网友E(2007-12-27):
可以,在与PLC连接好后,如果不想修改PLC内的程序,可以把PLC内的程序上传到计算机,就可以了.

网友F(2009-03-24):
在试用期内是可以监控

网友G:
为了联系到GE 同行,想加个GE群,都满了,索性今天建了一个群,83662440,欢迎加入

网友H(2009-10-07):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后来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