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垂直安装伺服丝杠平衡的问题

楼主(2007-08-23):
大家好,目前我正在做一台设备,其中Z轴(垂直安装)运动是伺服马达加丝杠,负重100KG,轴向最大速度0.3m/s,加速度1个g,为了让马达在工作状态尽量接近恒力(理想状态),现预备增加一弹簧来平衡(机械阻尼作用),但不知如何选用此弹簧参数,故请高手支招.谢谢!
也见过用气缸的,但我觉得做起来相较弹簧更为复杂.

网友A:
还是用汽缸吧,兄弟,用弹簧机构不好保持恒阻尼吧?

楼主:
用气缸也有几个问题:如断气或气压不够或长时间停机有可能漏气
安装占用的空间大
增加几条气管(Z轴还要在X轴上跑)
我觉得还是用 弹簧好

网友B:
伺服电机功率选的足够大,应该没什么问题平衡住。
如果空间方便的话,不防用杨老的专利产品,数字液压缸来干此活。估计300mm/s杨老的数字缸应该没问题。

网友A:
100KG垂直运动不用配重?这么“神奇”的伺服系统我还真见过。之所以选用配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消除扭矩的“齿隙”,以改善系统性能。使用汽缸,最主要就是考虑汽缸力输出稳定性相对较好,弹簧机构在这方面恐怕效果欠佳。当然楼主所说的事实,也正是这种结构的缺点。
如断气或气压不够或长时间停机有可能漏气---可以有相关传感器和机构进行辅助的保障。
安装占用的空间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看自己系统的要求吧。
增加几条气管(Z轴还要在X轴上跑)---反正伺服,传感器什么的也要走线,影响不会很大吧?

网友C:
个人的经验是用气缸好一点。这个阻尼会影响伺服的调整。

楼主:
还有些情况我没说清楚,Z轴的行程不大(220mm),且Z轴运动的频率也不频繁,100KG的负荷也是经过一再精减的,最重要的是有成本的控制,我个人认为弹簧(压缩状态)应该可以满足要求,我也计算了一下,初步确定了弹簧的参数,但不知是不是最佳的参数,所以还是请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谢谢!不论什么意见,都请说的详细些,以供学习参考!

网友C:
弹簧在压缩不同量时产生的力不同,这不是给电机增加了一个变化负载?这样调试伺服会增加一点难度。当然看系统不同,可能严重程度不同。

网友D:
配重应选用恒推力型的元件,气压,液压是上选,如果行程小,也可以考虑变截面的所谓“恒力”弹簧。

网友E:
垂直重力轴的平衡方式很多,有机械(重物)、气缸、液压、气液转换等方式,但在数控设备中,不用配重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我认为如果采用伺服驱动,对于100公斤,完全可以不用配重,就算人为往上选一个型号,成本稍有增加也是划算的。

楼主:
我以为100kg的负重,1G的加速度,配重是必要的,选择大容量马达的做法一是成本太高,二是,说实话,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妥.
如有朋友用气缸做过类似的配重,也请回帖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D:
1G的加速度,不简单的。
选择大容量马达成本是高!不过与技术含量有直接关联吗?加气缸就技术含量高了?

楼主:
哈哈,相较而言的.
对于搞数控设备的,我们设计的时候都有可能会遇到需要配重的问题,那对于配重的方式的选择及计算的方法我们都是有必要了解的,因为它关系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如果只是采取选取大容量的马达这样一种方法而绕过配重这一做法,我个人以为这不可取!
我想论坛里的朋友也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设计的 !

网友B:
您为什么不用液压伺服缸来实现呢?用液压缸就无所谓配重问题了。
而且液压缸动态响应很快,实现你的要求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用液压伺服用在我现在做的设备上应该是不行的
不过我还是想了解液压伺服的知识,您可以说说你具体怎么用液压缸来做吗?
配重的问题,我们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态度
希望论坛里有经验的朋友站出来!
我会将我的弹簧选型计算过程帖上来,希望朋友们多多指正.

网友B:
用液压伺服用在我现在做的设备上应该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我感觉您这应用,用液压缸应该最实惠了。用大功率伺服成本不会低。
不过我还是想了解液压伺服的知识,您可以说说你具体怎么用液压缸来做吗?
关于液压伺服,您可以看看这个链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8008

楼主:
Z轴配重弹簧选型计算
1.选择弹簧丝的材料,确定许用剪切应力
选用碳素弹簧钢丝,C级.
查表的剪应力[τ]=0.5σb G=80,000MPa
2.选择弹簧指数C
因弹簧安装在直径为20的安装杆上所以有:
D1=D2-d=(C-1)d≤26
3.用试算法求弹簧丝的直径
先试取直径d=4mm,则查表的σb=1520MPa
[τ]=0.5σb=0.5×1520=760 MPa
C≤22/4+1=6.5
取C=7
由下式求得
KQ=1.21
由下式求弹簧丝直径:
再取直径d=5mm,查表得σb=1470MPa
[τ]=0.5σb=0.5×1470=735 MPa
C=7
求得
KQ=1.21
dt'≧4.01
dt'≤d
故取d=5,C=7。
4,求弹簧的工作圈数
N=n+2=15 弹簧的实际刚度K'=9.71 支撑圈数n=2
弹簧的变形量为
根据下表计算其它参数
节距t=d+λmax/n=5+56.6/13=10
自由高度H0=nt+(n2-0.5)d=137.5
端部结构 两端圈并紧磨平 Y1型
这是初步计算的结果,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E:
这是液压平衡的设备
这是重力块平衡的设备
这是气压缸平衡的设备
哈哈,这些设备都是没有平衡的,负重100-300公斤不等
需不需要外加平衡,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与技术含量无关,特别是我们这些做技术的。

网友E:
很遗憾我们改造的设备照片传不上来,其实现在的很多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的重力轴是没有配重的。100公斤的负重对电机而言是增加不了多少成本的。反而低于气缸的成本,而且结构简单。
再则工控要讲求实际,人为地增加技术含量忽悠客户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1000公斤的负重,呵呵,我不会这么回复你----配重是一定需要的。

楼主:
在此论坛发帖子,是想求助配重的计算方法和这方面的经验,因为此前没有做过垂直方向100KG负重一个G加速度的运动轴,所以我本人认为这有些技术含量.仅是对自身而言,不针对其他朋友.
至于说我现在做的机器到底要不要配重,就目前同行业内的机器,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有.在此我也不想说的太详细,要不大家都知道是做什么的了.这样也不好.
难道都是选用大功率的马达吗?或是1000KG的才考虑负重吗?

网友D:
综合因素还是成本和性能需求的折衷,直接用大功率电机,对于小载荷而言,响应肯定最好,结构肯定最简单,成本也可能反而低。

对于大负载,可以考虑平衡缸,无论是气动的还是液动的,以消减伺服负荷和成本,不过平衡缸在换向点上,多少总会有一点过冲或死区。

楼主:
说这些对我没有多大帮助,我会用自己计算的结果选型做,看看做出来效果如何,到时在到这里说说吧

楼主(2008-06-02):
我的设备 做出来拉  配重弹簧工作正常   以后朋友们遇到类似的情况   也可以选用弹簧   简单  成本底廉

网友F:
成型的,稳定的,yamaha机械手。

垂直使用,负载100KG比较强大。

YAMAHA还没有这个负载的垂直使用的机械手。

40KG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