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PID输出如何控制两个电动调节阀

楼主(2007-08-23):
现场是一个热油调节阀,一个冷油调节阀.两个阀输出之和是4-20mA信号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用两个PID

楼主:
现场只是靠一个反应器的出口温度来控制热油阀和冷油阀的开度
一个量我只能用一个PID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一个三通调节阀,那东西我们用过很好用的。

网友C:
就是分程控制,可以有两种方式:
1、用两个AO输出,把调节器的输出链接到AO。每个AO接一只调节阀。
2、只用一个AO,两只调节阀串联。根据你的控制需要,把现场的调节阀行程调好。

楼主:
to:老龙民,您好
你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个PID输出给其中的一个调节阀,另一个调节阀的输出用100%的阀门开度减去那个阀的开度.这样保证两个调节阀正常输出

网友D:
了解调节关系与原理就能解决,一个PID就可以,
PID产生的输出再去动作两个阀;

网友E:
你这个控制属于比较单纯的控制——因为你只控制温度,而没有去控制流量!
参考控制方法:
1、其中一个阀由PLC直接控制,其输出由人机或转换开关手动控制其开度;另一个阀采用PID控制。
2、其中一个阀由PLC直接控制,其输出由相关工艺参数自动控制其开度;另一个阀采用PID控制;要注意两个控制过程的协调性,否则不容易达到平衡。
3、就是楼主的“用一个PID输出给其中的一个调节阀,另一个调节阀的输出用100%的阀门开度减去那个阀的开度”,但这样调节的速度很快,要注意PID参数的调节,否则容易形成振荡。
如果要同时控制流量,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些了......

网友F:
可分程控制

网友D:
要一些调节原则,否则,做不下去的;
就象澡堂里的热、冷两只水笼头,
当发现水太烫时,
有两只调法:关小热水,或开大冷水;
前一种流量变小,后一种流量变大,
当然前一种经济,后一种解决不了时,
得改前一种;

网友G:
关注中,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H:
如果是控制PH呢?一个PH的4~20MA信号控制2台泵,一台加酸一台加碱该怎么控制合理呢?

网友I:
用一个输入,两个输出控制就比较好。这样就多了一个输出。

网友J:
分层控制

楼主:
TO:老菜鸟
您在现场试验过我说的那种方法吗.震荡很严重吗我没有在现场试过

网友E:
哦,我没有这样的工程实例,以前做过生活热水的调节,既要控制流量又要控制温度,但没有这样“用一个PID输出给其中的一个调节阀,另一个调节阀的输出用100%的阀门开度减去那个阀的开度”,所以没办法给你更实在的答复,只好你自己去试一下了。

网友K(2009-05-15):
用个两进一出的三通阀行不?

网友L:
用一个PID就可以了,另一个用全量程减去模拟量就可以了,在PLC里加几个小程序就可以了呀

网友M:
支持 长征三号

网友N:
可是用一个PID只要输出用一个隔离器,一拖二就行了啊,

网友O:
各位同行我建了个PLC交流群55304454,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