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驱动电磁阀?

楼主(2007-08-23):
SM322 1FH00-0AA0能直接驱动电磁阀吗?直接接上就行还是得做点什么?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输出单元的,电磁阀的线圈参数没有超出模块触点的容量的话,最好配上浪涌抑制器或用小型的继电器作一下过渡.

网友B:
我还是支持楼上的,
我这里有台机器是别人设计的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一个输出点直接同时接4电磁阀.原来4个电阻一样用着没事,后来坏了一个换上一个线圈电阻不一样,不久不到一个钟就烧坏输出点.换了另一个点也是烧,后来不敢直接接了,加了小型继电器用了半年没事.
所以建议还是不要直接接的好.烧PLC贵啊!

网友C: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原则上都得加继电器;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电磁阀线圈额定电流不超过500mA,我认为可以不加中间继电器——上百个工程实践说明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D:
当PLC采用继电器输出时,一般情况下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但也有例外的,因为有些电磁阀的启动电流是很大的,我就见有运行电流为4A的,还是小心点看清楚为好!

楼主:
谢谢各位,买继电器去

网友E:
最好使用继电器中转

网友F:
关键看电磁阀电流值决定加不加继电器隔离

网友G:
对一般的电磁阀面言,只不过几瓦,在输出端加一个1A的保险就行了。

网友H:
为了保护plc还是加好

网友I:
顶一下,最好加小型继电器过渡,继电器上不要并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J:
不管电磁发的电流大小,因为电磁阀在动作时易产生电磁干扰,损坏PLC,所以还是加上小型继电器保护一下好!